求!技嘉板VCORE FAIL!!!!

楼主(2013-11-17):
已经刷过BIOS!也放过电了,没变化过!!能正常进系统,但风扇转得慢,不久就停了!!!
高手,帮帮助!!看看板子上哪个东西有机会出问题!!
本人不会修,不会测试!!只会换东西!!

网友:
应该是IO吧

网友:
修过BIOS里面显示主板温度高的,就是IO的温度检测的基准电压偏移。这个故障类似的。

网友:
CPU风扇坏了换一个
风扇四根线的定义:
红色:
12v

黑色:
gnd

黄色:侦测

绿色:调速

网友:
没见过呢················· 求结果

网友:
那个BIOS感觉好像不对 、你看下风扇的电压正不正常 有没有异常

网友:
BIOS刷了换IO

网友:
调速,侦测不要,直接常转。。

网友:
bios再刷回去看看

网友:
改成常转试试吧

网友:
我也感觉到是IO出问题,这问题上课老师好像举例子啊。

网友:
好的,下午有空过旁边人家修手机的,借风枪用下,刚好手头上有块板,一样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