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楼主(2013-11-17):
关机之后,再开就白屏。这什么问题?系统吗。

网友:
那关机前使用正常码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机坏,如果主机坏的话,那要看有没有跑代码,到了哪一步。

网友:
用检测卡看代码,最小系统只用CPU、主板、内存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关机,能的话显卡、硬盘、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