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最近经常开机就报警

楼主(2013-11-17):
报警声为没检测到内存,重新拔插就好了,之前有一次在正常使用中出现蓝屏,后面就偶尔有时候开机报警,一般为1个月左右就要拔插一次内存条,现在的话有时候用着用着,有时候电脑非常卡,重启后又报警,就拔插内存条后又可以了,现在差不多一个月没出现了,像这种问题是不是内存条的插槽被氧化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个镊子试着轻轻 刮一下下内存插槽。

网友:
先看硬盘模式和安装的系统对得上不,如果拔插内存就可以,就把内存针脚加焊一层锡试下

网友B:
先排除内存问题,然后清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
个人觉得是内存条换的可能性较大,我以前遇到的一个可以使用,但是就是不能看电影,换了条内存,故障排除

网友:
清理下内存插槽,然后再换根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镊子试着轻轻 刮一下下内存插槽。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内存问题,然后清洗一下内存槽

用洗板水吗,还是高纯度酒精就行了

网友:
1.清理插槽的金属片
2.检测一下内存有无问题
总之先排除接触问题,再锁定内存故障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插槽、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 插槽有问题吧...好好检查下~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
用橡皮擦反复多擦几遍内存条的金手指试试

网友C:
有的时候是内存金手指氧化了,有的是内存槽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是内存金手指氧化了,有的是内存槽氧化了

就是内存槽不好清理啊

网友D:
内存槽可用用镊子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可用用镊子刮

哦哦,回去就去试试

网友:
或者用洗板水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