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测量电源板的时候,只能在电源板的背面测量(我是把 ...
带电测量电源板的时候,只能在电源板的背面测量(我是把电源板放在后壳里测量的)。

楼主(2013-11-17):
怎样可以安全的测量正面呢?直接把电源板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怕 电源板上的针脚带电。新手不会啊
桌面

网友:
我是新手 我觉得, 得记住 板子上的锡疙瘩 都接的是 什么东西, 才能带点测量。必须的

网友:
找到你想测的关键元件,再通电测量对应的背面焊点。
多测测就能熟悉了。

网友:
没有测过最好不要乱动,注意安全

网友:
我试试吧,就是考虑安全问题,220v 怕怕,测量背面的话,稍微有点麻烦,暂时也这样乐,不知道其他认识怎么测的

网友:
背面吧,原件不好熟悉的,麻烦点也安全取下来垫个东西,正面看准反面测量

网友:
我就怕电源板背面的220V针脚。碰上了 就麻烦了

网友:
这就害怕了?搞维修的哪个没有被电过?哪个没有被烙铁烫过?电过几次、烫过几次就记住了!

网友: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220V EMI电路这一段,电上了 要命啊

网友:
注意点行了 要是连测量都不行还怎么修东东啊

网友:
我不是说了嘛 新手啊

网友:
可以把板子拿下来,看准元器件后再慢慢测量,注意安全那肯定是必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