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32寸液晶三无 LED32770V

楼主(2013-11-17):
长虹32寸液晶 LED32770V

电源板型号 R-HS128S-3MF02

换了场管F8A65D  0.22O欧电阻 ,C208高压电容上有 315V

STR-6052M  有315V  9.52V  0.68V 6.23V

版主.高手指导下?

更换  str-6052  Zd402 D401 R402 R403,STR-6052M
有315V  16.43V  0.6V 6.23V

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13-12-11 14:57):
更换FAN431L 用TL431A更换全部。拆下负载,接保险丝上机,

有高压电容310V 加压处有380V , 光耦N302   进有 11V 11V 出脚都有 1.1V 0.04V

光耦N301   进有   1V 出双脚有4.9V 3.9V ,

STB5.2V ON/OFF4.5V BLUDET1.5V,

LED指示灯不亮?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13-12-29 20:50):
更换 U404 MCR100-6单向可控硅。5V电压 都有了,能强制开机,震荡到380V,24V处加24v灯泡。还是没有24V?该换零件都已经换了?还是不能点亮?版主.高手指导下?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
要高效的话可以考虑通用电源板。原理是设计师的事

网友:
请说解决方法?

更换  str-6052  Zd402 D401 R402 R403,STR-6052M
有315V  16.43V  0.6V 6.23V

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
更换  str-6052  Zd402 D401 R402 R403,STR-6052M
有300v-315V  17.2V  0.6V 6.23V

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315V 经过R406 R407 R408 贴片电阻 到24V1271A  那里   电压是多少V?
我这里是1.35V?是否正常?

光耦N302   进有 17.2V 出双脚都有5.2V 是否正常?

光耦N301   进有   0.6V 出双脚有4.9V 3.9V 是否正常?

网友:
保险丝处串100W灯泡,更换  str-6052  Zd402 D401 R402 R403,STR-6052M
有300v-320V  17.2V  0.6V 6.23V

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320V 经过R406 R407 R408 贴片电阻 到24V1271A  那里   电压是多少V?
我这里是1.35V?是否正常?

光耦N302   进有 17.2V 出双脚都有5.2V 是否正常?

光耦N301   进有   0.6V 出双脚有4.9V 3.9V 是否正常?

网友:
晕了    看不懂啊

网友A:
没人给你解决吗  现在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给你解决吗  现在咋样了

还没有了? 高手赐教?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本想学学呢 呵呵

网友:
怎么就没高手指点呢

网友:
高手高手  呼叫高手 高手呢 ?

网友:
检查所有输出通路是不是有短路,那样会造成反馈短路而不起振。

网友:
保险丝处串100W灯泡,更换  str-6052  Zd402 D401 R402 R403,STR-6052M
有300v-320V  17.2V  0.6V 6.23V

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320V 经过R406 R407 R408 贴片电阻 到24V1271A  那里   电压是多少V?
我这里是1.35V?是否正常?

光耦N302   进有 17.2V 出双脚都有5.2V 是否正常?

光耦N301   进有   0.6V 出双脚有4.9V 3.9V 是否正常?

在更换Q404 Q301 Q311 后,

光耦N302   进有 18.8V 出脚都有5.2V  4.16V是否正常?

光耦N301   进有   0.8V 出双脚有4.9V 3.9V 是否正常?

STB5.2V     ON/OFF3.5V

可是还是三无?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
高压电容 300V,  2号位置-有D302 D315 R345 C329 组成有322V?这组是不是震荡到380V?

网友:
实在不行 就直接改个通用的上去呗

网友:
ON/OFF  3.5V   是否正常?

版主.高手指导下?电路1-5编号里面,那组是PFC振荡集成电路?

网友:
版主.高手指导下?电路1-5编号里面,那组是PFC振荡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FAN431L 用TL431A更换全部。拆下负载,接保险丝上机,有高压电容310V 加压处有380V ,

STB5.2V  ON/OFF4.5V BLUDET1.5V。

可是还是三无?
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
更换FAN431L 用TL431A更换全部。拆下负载,接保险丝上机,有高压电容310V 加压处有380V ,

STB5.2V  ON/OFF4.5V BLUDET1.5V。

可是还是三无?
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
更换FAN431L 用TL431A更换全部。拆下负载,接保险丝上机,

有高压电容310V 加压处有380V , 光耦N302   进有 11V 11V 出脚都有 1.1V 0.04V

光耦N301   进有   1V 出双脚有4.9V 3.9V ,

STB5.2V ON/OFF4.5V BLUDET1.5V,

LED指示灯不亮?还是不能启动?版主.高手指导下?

网友(2013-12-17):
继续求解了?

网友:
更换 U404 MCR100-6单向可控硅。5V电压 都有了,能强制开机,震荡到380V,24V处加24v灯泡。还是没有24V?已经换了好多零件了?版主.高手指导下?版主.高手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