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台联想B460本本

楼主(2013-11-17):
昨天接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因为快下班了,就跟客户讲第二天检测出问题再报价。
今天开始修,首先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2再跳到1.1左右就不动。拆掉内存电流也是一样跳变,拆机,用热风枪加热了一下显卡,结果没变化。测主板各个电压是正常的。原机 的I5-480的U,我换了I3-370的U装上也是一样,上基地下两个BIOS,刷好开机还是一样。摸南桥,温度有点烫手,怀疑是南桥,刚好有备,直接BGA换好南桥,果然不出所料,成功点亮,此机修好。我看论坛上也有些兄弟有碰到过相同的情况,不知道修好没有,特发贴提示一下,下次有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遇到的是没触发 咋解决呀

网友:
话说HM55桥的问题还真多,很多机器都是HM55桥的问题。不知大家遇到了没,这机器除铁壳MOS管外我遇到的还有键盘底下待机芯片腐蚀的,都是通病了

网友B:
看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腐蚀的,特别是键盘底下壳子的那点海绵挨着的地方,把那两个电阻换掉,一般都能好

网友:
好的 明天看看 谢谢

网友:
恩是的,这机子我就修好EC ROM 导致不触发的,还有待机那主供电断线的,铁壳MOS管坏的。唉这机子太可爱了对于我们维修 的来说呵呵

网友:
学习了,国产的就是毛病多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好像都没测什么东西,发现南桥发烫就代换了,这也算是秒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腐蚀的,特别是键盘底下壳子的那点海绵挨着的地方,把那两个电阻换掉,一般都能好

那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呀,R多少?

网友:
秒杀b460,牛人

网友:
刷好很多都是BIS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是没触发 咋解决呀

这机子不触发一般主板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下,属于EC BIOS 资料问题!这机子的案例太多,搜下就知!

网友:
哇!这样被KO了。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好事情,但我没什么把握的情况下,我可不会换桥,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呀,R多少?

R376 R377 EN0

网友:
我修过一个桥鸡汤,是缺电压的

网友:
经验,很正要,但是有时候会走弯路

网友:
我修过一个EC的

网友:
我这还有个捎乌龟壳的,cpu供电芯片是挂了,还有就是不知道cpu挂了没,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是没触发 咋解决呀

不触发就查条件,有图纸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