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风扇转一下 就停 5vsb 正常

楼主(2013-11-17):
打开后,正5v快恢复二级管 后的大电感 烧成黑的 绝缘漆烧 没了, 5v的大管子 坏了,换了, 还是 风扇转一下 就停 ,12v 只有6.8v  什么问题 高手 给指导下 ,

补充内容 (2013-11-19 18:59):
绿线 有 5v

补充内容 (2013-11-24 13:15):
终于修好了,原因是因为,风扇停转,温度高 引起 ,6脚电感 损坏, 去sg1605 的6脚 路上一个 小电感用热缩管套着的 电感也算坏。换了 就好了 ,

网友:
说明电源的保护电路工作了

网友:
现在  电源 基本换新的

网友:
我有 两个都是 一样 的故障 想修好 学习一下,不知该从哪里查

网友:
300v 以上 都好着, 用示波器量 都有 波形。 开关变压器  不知怎么测好坏,初级 和 次级 ,阻值都很小,

网友A:
检查推动管和C极输出是否正常一致、主开关管的B极限流小电阻是否变值或断了,5V和12V的输出电容换新,测一下这三个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

网友:
检查12V电容和电路 没几个元件

网友:
烧黑的大电感换了吗?要换差不多的,或电感和电流更大的。

网友:
电感换了,5v对地阻值29,12v100多

补充内容 (2013-11-19 14:39):
5v  47欧,,,12v 对地阻值 740欧,,,3.3v 是 27欧,绿线10.3k   紫线96欧

网友(点评):
阻值正常

网友:
附带-12V的相关元件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大电感是什么样的,有几只脚的?

网友:
     主控 IC  什么型号的, +12V 掉到 6.8V 都不欠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大电感是什么样的,有几只脚的?

网友C:
电感是6只脚

网友:
修好没有,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看图识字, 你真马糊,SG6105DZ 能看成 SG6106DZ。图中磁芯电感过流高温所致,不管是+12V也好,还是+5V的输出,在主变压器次级经大功率双管整流器件后,再经过这家伙后并接个千微法的滤波电解了,再并上个十几欧到几十欧的负载电阻后,然后就是黄、红输出导线了,没有什么别的大功率的或小阻值的元件了,除非严重短路才能搞的这么不堪入目。
             看图中电感绝缘漆烧成这样,温度一定低不了,可旁边的电解看上去好象无大漾。上个电路板铜箔面的图瞧瞧,是否印刷板或印刷线路之有烧痕。

网友:
电源保护了,你把5V,12V对地看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修短路,没短路看推动电路

网友:
把换下的电感拆了,数下各绕组圈数,看下和你换上去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识字, 你真马糊,SG6105DZ 能看成 SG6106DZ。图中磁芯电感过流高温所致,不管是+12V也好 ...

感谢!

网友:
电感磁芯经高温后,磁芯导磁率大大降低了,再在原磁芯上绕线圈达不到原电感量。

网友(点评):
高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我的电源也是这个故障也是航嘉电源.待机电压都正常 也是大电感都烧黑了 更换后还是保护 我又换了相同的sg6105芯片后还是保护 不知道楼主你的修好没有 我马上准备要 大电容以后原件全拆下来检查 估计4 5个小时也检查的差不多了

网友:
没好,我在 找主开关管 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如果想减少检查的工作量和时间,从旧电源处拆元件,直接把5V、12V、-12V的从复合二极管后的元件全换了,再清洗电路板,从图片上看3.3V的线圈也有点问题要处理一下

网友D:
         仔细观察图片,+5V和+12V部分电感位置焦糊 严重,但+12V部分的焦糊痕迹更大一些,好象滤波电容、负载电阻焊盘也在内,分析有可能是+12V回路先出现短路故障的(假设已确定 +12V 外部接主板供电没有短路故障),产生的高热使电感上12V绕组绝缘破坏,+5V 线圈也因绕在同一电感上,高温下绝缘也被破坏,形成交叉短路。短路后按原理分析,6105可能因保护检测支路元件受损,没有动作,主变换电路仍然工作,直至保险烧断才结束这一破坏过程。
         这块板受过伤,大面积地线铜箔上加焊一根裸导线,仔细观察它不是故障原因。
         分析故障原因的可能性:1、+12V滤波电解由漏电发展到短路;2、铜箔导线间有短路现象;3、输出导线或插接件中有短路处;4、外部负载有短路现象。
         检修就按大家说的,焊下坏件,清理创面保证板的绝缘强度,测量相关部位元件的空焊点对地阻值,确定无异焊上新配件试机啦。有异常就继续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图片,+5V和+12V部分电感位置焦糊 严重,但+12V部分的焦糊痕迹更大一些,好象滤波电容、负 ...

12v 对地阻值 700多 应该没有 短路 的地方吧,5v 的都拆完了 就剩一个 50欧的水泥电阻  阻值正常 47欧
不知道 ,整流电压 275v  算不算正常?

网友:
正常是310V

网友D:
        +12V部位,如负载电阻(约十几 ~ 百十欧)焊掉后,相关联的还有6105 IC 的+12V 过、欠压保护取样支路影响,700欧正常。        高压直流电压是+275V,还是+310V,是受市电电压高低影响的。
        市电220V时,220V X 1.4 ≈ 310V 即为整流滤波后的直流高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275V,还是+310V,是受市电电压高低影响的。
        市电220V时,220V X 1.4 ≈ 310V 即为整流 ...

现在的市电224v  但是整流桥的直流电压时 28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市电224v  但是整流桥的直流电压时 285v

我量了 好几个好的电源  结果 和上面 的 一样 。285v  应该是 电网质量的 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推动管和C极输出是否正常一致、主开关管的B极限流小电阻是否变值或断了,5V和12V的输出电容换新,测一下 ...

麻烦 看看 那个主开关管 限流 电阻

网友:
       220V X 1.4 ≈ 310V 是理论计算值(不挂负载值)。实际电路中,因都挂有一定的负载,加上整流管的压降、滤波电容容量及整流效率、元件质量等因素,实测电压主要随挂载轻重而下降一定幅度。当然从市电进入电源,中间还经过那一级二级EMI的影响,以及这个环节中存在故障的影响,这个直流高压降得少、降的合理就正常,降的太多就要琢磨琢磨了。如果实际操作中拿捏不定,在电源插座上装个功率计(100元以下淘宝),监视一下通过的电流值,量量交流电压不就心中有底气了。
      为防操作意外电源故障扩大,检修时,在电源和交流电中间串接一灯泡的办法,对高压短路性故障是非常有效的保护办法。好处吗,论坛贴子里多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 看看 那个主开关管 限流 电阻

连接三极管的B极的阻值通常是1欧或2.2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是6只脚

一般都是十只脚的,6只脚很难找个同样的换上。
请看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三极管的B极的阻值通常是1欧或2.2欧左右

那两个电阻 我写下来 量了 都是0.5欧的。和标示的一样,昨天量了一下主开关变压器 没有 波形 ,应该开关电路 没有工作,开关管be之间电阻 2.7k的 是2.65k,

网友:
你应该测量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波形,还有二只主开关管的B极是否有波形(其实你说没波形,是否测量错误了,电源短接绿地后不是有转一下吗?这表明是有启动输出的,只是不知是否对称和正常而已),二只电阻(0.5欧)是否并联成0.25欧呀?图片的色环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E: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故障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电源,现在正在用,你如果去掉烧糊的电感,电路保护,测量不到输出;直接短接电感进出两端,也没有输出。你把烧糊的电感换掉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故障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电源,现在正在用,你如果去掉烧糊的电感,电路保护,测量不到输出 ...

我换了 另一个 好着的旧电源的六脚电感,还是不行

网友:
高手看看 是哪里引起的保护

网友:
这样还修??卖相都毁了。我也有个同样现象的电源,因为外观太好了所以目前还差不错哪里保护了

网友C:
卖跟定是 不卖了 ,有两个 一模一样坏的,刚好拆一个, 修一个,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跟定是 不卖了 ,有两个 一模一样坏的,刚好拆一个, 修一个,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这样对你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电源的保护,查下12V的电容

网友:
一般多见是负载部分过流保护了,仔细看看是否有电容鼓起 元器件损坏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电源是这样的情况,都没修。有高手没支个招

网友:
电源终于修好了。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