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能转但是无法识别,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17):
1.情况
笔记本的硬盘,日立500G的,放光驱位平时用来存资料,不是系统所在的盘。今天一杯水倒在键盘上,关机一看水基本从底部的排水口流走了就没在意,擦干开机,没有问题。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系统突然卡死,强关机之后开机,启动很慢而且硬盘有几次异响,但还是能开机就没在意。后来发现硬盘没有被识别。

拆下来之后,也没有水迹。放到移动硬盘盒里,插usb口上,硬盘会转,也没有什么异响,就是没有办法识别。

2.声音的话,基本正常,现在开机的时候会很慢,期间硬盘灯一直亮着,可以听到有规律的貌似读写的声音。关机的时候,硬盘会有类似强关机时候那种断电的声音,不过明显比正常强关机时候的声音要大些。

3.mhdd。这个本人实在不懂,论坛里稍微学习了下,然后用mhdd看了,似乎没法识别这块硬盘。

4.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资料,所以希望数据能保留。在这个基础上能修好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由于实在是很着急,希望大家能帮帮我看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我建议你自己别再搞了,数据重要就拿去做数据恢复!!别自己瞎搞越高越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自己别再搞了,数据重要就拿去做数据恢复!!别自己瞎搞越高越蛋疼!!

现在在一个小镇出差,要找专业处理硬盘的有点困难。我也怕越搞越坏,只是没有办法只能自己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B:
如果,想提升技术,可以自己弄弄,大不了数据彻底玩完。自己处理的话,首先,要确保水完全干了,可以取下电路板看看,处理一下接触点,有电路板的话,可以换板试试,其他的故障,你也没有专业设备。
如果,数据重要,目的是要数据,而不是锻炼技术,建议快递给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显然是进水形成微短路,建义你用电吹风中速档用手摸着硬盘体.以不烫手为准哄吹....切记不可将硬盘通电中进行这种操做,操做完成后必须放置一段时间.吹个一两回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提升技术,可以自己弄弄,大不了数据彻底玩完。自己处理的话,首先,要确保水完全干了,可以取下电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谢谢你,我还是决定送修了,数据宝贵伤不起

网友:
噢....的确数据是保贵的,不知你杯中水是清水还是茶饮类的.是后者的话那就必须拆板清理干净,有BGA的板应放在清水中漂净一段时间的,我弄过几个成功几力一半吧.不过罗工建议是对的还是送修试试啦!

网友(2014-07-02):
估计是板子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