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掉电问题

楼主(2013-11-17):
这几天修一台ACER 4741G 不定时掉电问题有点头痛,掉电后有待机,有时还开不出,电流到0.7左右,此时测无CPU供电,其它供电都 正常 ,已换过CPU供电Ic,1.5V内存供电ic,1.05vic以及相关滤波电容都无用,看到显卡以前给人修过,再次加焊也无用,重换过南桥BIOS也无用,断开温控也无用,现在想加焊HM55试下,不知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好的思路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注:1. cpu供电原来是ISL62882C     我换上去的是ISL62882   是不是可以通用?
    2.有两次掉电后,再次触发点不亮时量到充电电感上有1.2V电压,感觉到奇怪,没装电池应该没电压啊?

网友:
我觉得型号还是要换一样的这样心里才有底,更能确定的去排除它影响的可能

网友:
想想可能性较小,换前换后现象一样
冷机开时间长点,昨天开一上午没掉,下午掉了.

网友:
这个我新手也不清楚什么问题,不过我来给你顶下贴子不能沉,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换cpu试试

网友A:
没有CPU供电电流都能到0.7?

网友B:
有没有NEC电容啊?

网友:
测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电流都能到0.7?

是的,正常点亮电流跳变到1.5以上的,不亮时0.7,测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NEC电容啊?

没有NEC电容

网友:
   BIOS电池有没电呢

网友:
这种问题 可能比较麻烦  不好处理  多试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正常点亮电流跳变到1.5以上的,不亮时0.7,测无CPU供电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加焊HM55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HM55的桥,HM55的桥

网友:
真是见鬼,这两天又不掉了,开24小时也不掉,索性交客户了,也没电话来,估计OK的.

网友D:
刷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bios看一下

都连芯片一起换掉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我的也是一样的。用一会就掉电重起,重启后就不亮。电流在1。4A左右。放一会机器凉了又可以点亮了

网友:
都好多天了没来找我,看来确实OK了,都不知是怎么搞好的,哈哈!

网友:
没有CPU电压 那你就查CPU电压啊 芯片 条件 周边原件全满足后 再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有直接换了再说 怎么整的干了那么多的地方

网友:
我修此机器掉电一第步是刷BIOS,第二步便是加焊南桥.大多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