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61大烧N个芯片原件艰难修复DATE1MMB8H0

楼主(2013-11-17):
  • 仿宋
  • 黑体
  • 楷体
  • 宋体
  • 新宋体
  • 微软雅黑
  • Trebuchet MS
  • Tahoma
  • Arial
  • Impact
  • Verdana
  • Times New Roman

  • 1
  • 2
  • 3
  • 4
  • 5
  • 6
  • 7

是

  • 关闭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

东芝本说是不开机。接到手后立即插上电流表看情况,电流直接上到0.079.按经验说,就是微短,报价后开拆。板子拆裸后目测3变,U502  RT9027A CPUFAWCTRL 5V转3V管子烧穿 。果断换掉。换后故 障依旧。按正常思路去修吧。首先红笔打3V5V电感,OK故障点找到。5V对地短路、开关键子CN4接口   4脚 5VPCU。没电压,我地神啊5V搞得整机都短了。还是去查待机芯片吧 3V 5V的ISL6237 直接查1脚  28脚PGOOD. OK问题出来了。芯片没开启。查N沟道上下管正常不正常。 上管的GS级通了,这里说下(很多人都认为GS响了就肯定坏了,不要盲目的去换。因为大家都知道上管充电,下管是放电作用。GS重新用镊子连下在测是否通,才准确。)测试后没问题。排除上下管周围的问题。GO ON 继续排查,那就剩芯片了,换上新的待机芯片。我地神啊电流上来了,0.334,这个板子是急显,按照我的经验CPU CORE 供电芯片没工作,直接量CPU供电电感0V。芯片VCC  VIN PVCC都没电压。果断换掉ISL6262A..我地神电流有变化0.650 芯片完全开启,见鬼外接无果 没亮,应该是内存没过。果然查TPS5116
  KAN 1脚VLDOIN 1.8VSUS无电压5V VINCOMP也无跟换后。哈哈电流有变化了。0.753 OK内存供电电感1.77V出来了。芯片开启正常。外接还是不亮。见鬼。突然电流直升1.7-1.8变化。大短了。经排查U516 发烫短了。拆下后OK 。换掉正常了。神就是神。其实也神也是人。 外接OK 正常显示 ,接屏正常OK了。负载1.111 .总结。此机是要和5V有关相连的全部挂掉 。最后装机测试内存也烧了。颗粒上的塑料都烫坏了。硬盘不检。拆下也一样。也挂掉了。 后来通过同行问客户。用的是高防电源。客户家里电压不稳定。导致此故障。
  最后感谢迅维主板基地平台。分享给大家。感谢饼哥。

网友A:
楼主在芯盛和迅维都有学习过吗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有这种水平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坏了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芯盛和迅维都有学习过吗

07年在那学过。

网友B:
楼主这样修能报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修能报多少钱

朋友的 1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 150元

很多修电路的判断方法和技巧没来的急写。 第一次发帖

网友D:
楼主的结尾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结尾真逗,

饼哥的教的很负责。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E:
150?你那里收费杠杠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你那里收费杠杠的呀?

贬义词吧。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