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31-DS3L跑00-88无技术含量,但算首发吧

楼主(2013-11-17):
GA-EP31-DS3L 开机00直接到88,看测试卡复位正常(没有长亮,也没有间隔几秒亮一下)。测内存供电1。8几,总线供电1。2,CPU桥供电都正常,测PCI时钟1。7几,复位3。3都正常,拆BIOS刷完正常。

受到警告 2#

网友:
飘过,学习学习

邂逅.// -2 严禁灌水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句话总结 跑00-88代码,刷BIOS

网友:
那就开始刷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电压正常  5成都是bios坏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特别是那种双BIOS的,BIOS程序特别容易坏

网友:
你怎么不加焊桥呢!我就是焊桥不行在刷BIOS

网友:
技嘉刷bios先

网友:
双BIOS的,BIOS程序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