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61跑4E 求助

楼主(2013-11-17):
主板能点亮,亮一屏不动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DELL的N61,我真的没有见过,大家见过吗?

网友:
N61不是他的型号吧

网友:
你说的台式机吗?4E按常理来说是内存方面问题,刷下BIOS呢,还有就是DELL的机子是很麻烦的,也许你哪里没弄好或什么没装等情况也会导致各种情况!LZ耐心仔细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 我见过 ,换个硬盘,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考虑硬盘,光驱,USB,DELL主板跑的码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