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V1.0 跑0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11-17):
客户拿来板子 插测试卡跑00,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无CPU供电。给客户说主板问题,放这里给修试试,修不好就换板!客户放这里,由于是白天,静不下心,晚上玩完游戏。开始干活:
1.在论坛下载的图纸,差了一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有 EN没有,按照图纸找到来自
FSB-VTT
经测量 FSB-VTT为0.59偏低,接着找源头。由VDIMM转换而来。摘掉Q30 测量D极0.59偏低。再接着找VDIMM
测量U35供电有,用示波器测量U35的2脚有波形,4脚无波形,(因为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不能截图 我就不给大家拍了 呵呵!!)接着用万用表测4脚的对地阻值为3说明短路了!摘掉U35就不短了。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芯片RT8105GS换上。加电,由于没插内存,但是听到内存报警了。插上内存,上电 测试卡刷刷的跑起来了!!
至此维修结束! 此次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值得给大家讨论的,第一次发贴,希望大家不要拍砖,有哪里思路不清晰或者走弯路的地方,希望各位师傅指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不好意识大家 图片乱了

网友A:
DIMM供电都不正常!何来CPU先供电?

网友:
不错叱,思路还是明确的啊

网友:
从来没用过诊断卡

网友:
应该是先出总线供电,然后才有CPU供电 修好就OK了

网友:
图片是乱了,但不影响。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照顺序来测试的,INTEL: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修好是目的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事多了,起码不会一味的蛮干

网友:
我一般只要电压没出,管子没坏,都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因为在你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你是没办法去细查的

网友(2015-10-13):
按时许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MM供电都不正常!何来CPU先供电?

正常情况下,总线供电正常后再产生CPU供电的,其中总线供电是VDIMM通过Q54内部电压转换得到。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误,这里RT8105GS 本身5 脚供电正常后,可以先测量下BOOT自举升压引脚工作电压,最后再去测量2和4脚输出波形,其这里4脚对地阻值短路的话,其相连下管Q60 G级 对地阻抗也会短路。

网友:
学习主板难不

网友:
台式机  还有是时序的  跟笔记本一样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一记

网友:
学习 了 好多CPU供电无都是EN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