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万能表故障

楼主(2013-11-17):
南京天宇仪表 MF 47C万能表
万能表中的两个电池电压正常,万能表可测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a.测量电阻时,指标只会在无穷大的位置有轻微摆。
                     b.指标也不能手动调零
请问这个什么原因,如何修复?

网友:
电阻档分流电阻开路或变值了

网友:
打到对应电阻档,拆开慢慢找一般是对应电阻档误测电压烧了分流得电阻

网友:
哥们,换个数字的吧。针式的不直观!有兴趣的话维修一下,现在其它档能用说明表头和保险是好的,电阻档有问题,拆开后先看外观,检查电池接线和转换开关触点是否出现虚焊、氧化、接触不良,然后检查X10K档位连接的17.3K电阻或141K电阻以及欧姆调零电位器,检查电阻挡X1挡的等效内阻是否断路

网友:
你可以到网上下个电路图,对应着维修

网友:
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是9伏电池没有电

网友:
小白是来学习的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提点。只用1.5伏电池时,除10K档不能用,其它都可用;只用9伏电池时,任何档都不能测电阻;当两个电池都用时,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