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9417-HB2 17”方屏液晶显示器怪故障

楼主(2013-11-18):
原来是画面一闪就黑,判断是灯管问题,换了一边的2根灯管后,显示画面从中间竖着平分左半边整体发暗,右边亮,做文字处理没问题,但显示图片就不行了,拆卸时屏线也插好的呢,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不会是按左右分屏显示了吧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值就好了

网友:
不是的,画面还是一个整体画面没错!从正中间分 左边暗,右边亮  差别不是很大,但可以看出来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你可以调试一下在菜单里模式不一样??

网友:
都替换下试试啊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肯定还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