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cmos找不到硬盘,宝上找到对应主板,说换班后还要把原bios换回去,为什么

楼主(2013-11-18):
既然主板型号、板号完全一样,为什么还要把原硬盘主板上的bios换到新板上?
硬盘bios里面存了什么东西?分区信息也不在bios里面啊?

网友A:
BIOS里面存放了部分固件,还有存放了模块地图的模块的位置信息,还有一些磁头信息等。

网友:
如果是全部一样,又是同一批生产的,有时候直接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同一个批次都不行,里面存储了盘片上面的坏道信息。P表和G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存放了部分固件,还有存放了模块地图的模块的位置信息,还有一些磁头信息等。

感谢罗工支持,我先记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批次都不行,里面存储了盘片上面的坏道信息。P表和G表。

原来还有这两个表啊,记下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有这两个表啊,记下了,谢谢

G表和P表不在BIOS里面,不要记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表和P表不在BIOS里面,不要记错了。

感谢罗工指点,硬盘这块我得好好学学了,惭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罗工指点,硬盘这块我得好好学学了,惭愧

硬盘很抽象,自学会非常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很抽象,自学会非常累的。

天生受累的命,受累就不怕了。抽象也还好,我之前学数学的,尽玩的是抽象。

怕是弯路太多且步入歧途......

加之人老了,浪费不起时间

网友D:
学得云山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得云山雾里

你都腾云驾雾了,我还在地上转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批次都不行,里面存储了盘片上面的坏道信息。P表和G表。

同一个批次感觉可以,P表G表清了就是了,只是要再跑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