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T-N5AW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11-18):
今天遇到一块顶星 T-N5AW主板不跑码,开机测量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9V,3.3V正常,测量单桥供 电1.2V正常,测量PCI第A15脚3.3V正常,复位时可是以跳变,正常。BOIS刷过,测PCIE第A11脚无3.3V复位,单桥上过BGA加焊过,请问各位高手下步怎么修复,初学者先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不懂  了解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换CPU内存试试可能它们坏了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上假负载,测一下CPU到桥的AD线对地值一致不。

网友:
先测量BIOS片选有无波形,没有查CPU工作条件,及南北桥 所有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很大,不过第一步可以看看外观,摸摸芯片。放放电。刷刷BIOS简单的做完后,再考虑打值什么 的

网友:
AMD的板子一般先换CP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上假负载,测一下CPU到桥的AD线对地值一致不。

对的,上假负载打值吧。

网友C:
pcie的复位不正常那就查该线路,pcie的复位应该是io发出的打下阻值看有没断线或短路正常后换io不行再查io到桥的复位信号有没发给io还有桥有无收到两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上假负载打值吧。

没有假负载了,没其他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的复位不正常那就查该线路,pcie的复位应该是io发出的打下阻值看有没断线或短路正常后换io不行再查io到 ...

好的,谢谢,我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复位是怎么出来的,谢谢你的思路,一会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BIOS刷下

网友:
台式机主板南桥坏的比较多,可以加焊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