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G41m.r1.0 无CPU供电?求解答

楼主(2013-11-18):
主板用的是NCP5392+NCP5393的形式,不上内存 cpu时:  31# PWM2 1.5v   32# PWM3 1.5v 30#PWM1  0V  1#  EN 1.2V VID8个引脚都只有0.11v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PG 脚不知道是不是39#  VR-RDY  也是0.11v 供电脚34# 有5v 35#有1.2V 其中35#是有12v供电经过一个电阻 后的另一端后是1.2v          安装5200cpu后 31# PWM2 0v    32# PWM3 0v 30#PWM1  0V  诊段卡上的复位灯 开机时没有闪一下  就是不亮   我判断是不是 管理芯片坏了  管理芯片是NCP5392 驱动芯片是NCP5393   上管的G极都无电压  求解答    还有个问题是   测试cpu旁的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的C极与B极还相连接,本以为是坏了,拆下后测量板上的空脚位还是相连的 无解中)与一个耦合电容连接到I/O  芯片SCH5147的 123 # 124#  其中123# 124#也通过另一个耦合电容   此电容还分别与 cpu旁的三极管 E极 B 级相连接。而且cpu旁的这个耦合电容一端连接三极管的E极 另一端连接三极管的C 极 和B极  后面有我手绘电路图

网友A:
我感觉不要一直纠结于CPU电压出没有出,Intel板子先查总线电压,内存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总线电压正常才能开启CPU电源芯片的EN,查此线路是否正常,还有你的电源芯片1.2V供电不正常,一般最少3V或5V

网友:
VID组合不对,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  这个总线 供电 管理的 场效应管  对地阻值偏低也是 正常的 吗

先别管阻值多少,没有短路就行,问题是1.2V电压出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查这个场管的D极和G极,一般D极由内存电压转过来,好多问题出在G极,由LM324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要一直纠结于CPU电压出没有出,Intel板子先查总线电压,内存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总线电压正常才能 ...

非常同意你地说法~!!

网友:
换CPU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 G级出现 问题 的话 1.2V电压也是不会出来的  这里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下 G级的电压驱动导通波形

你那来的那么多废话?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个板是无VID组合,导致无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不能产生VCORE供电,VID组合必须是有高电平1V-1.2V和低电平0V组合才行(必须装上CPU测电源管理芯片脚)。如果全部分一样表示VID不对,按INTEL芯片组时序先要出来总线供电才有VID组合。总线供电在CPU与北桥边上独立MOS管的S极电压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 G级出现 问题 的话 1.2V电压也是不会出来的  这里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下 G级的电压驱动导通波形

你说的非常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这里 的 VID组合电压 不正常的话   也会影响  CPU电源芯片 发出WRMPG信号 给南桥吗

VID不正常就不会有CPU供电,没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不可能发出PG信号给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回头再检查看看 到时修好上传图片

网友:
我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现在主板上电自动触发 了 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