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笔记本无CPU 供电,无显修理过程

楼主(2013-11-18):
笔记本型号:HP DV4-3125TX
板号: 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vt1316mafa,测4脚SVID_VDIO  1.06V,5脚SVID_VCLK 1.06V,6脚IMVP_VR_ON 3.3v,7脚SVID_ALERT# 1.06V,看起来貌似cpu条件满足,但cpu还是0v,根据HM65的时序考虑现在是否cpu或bios出问题,可现在手头无cpu可测试,现在在刷BIOS,后果未知。。。。,想请教一下高手,cpu的供电还需哪些条件?1.5、1.8v这些都出来了,电流到0.18左右,1-2分钟后掉电,,,,,

直播中:答案貌似已经揭晓:什么?你猜的没错,bios刷完后电压出来了,电流一路到1.5了,接屏,我擦,还是无显,但明显可以看到屏幕已经有反应了,外接?这个hp的外接貌似不起作用,现在继续查吧。。。
查LCDVCC电压正常,按说屏幕有显示吧?可能是客户的电脑屏幕太脏了,我是死活没看出来,上硬盘吧,好歹能听到声音啊,上硬盘,接上外接,开机,看电流刷刷的往上窜,终于。。。。。终于听到熟悉的开机声了,过了差不多1分钟,外显显示了,我倒!!!!但内显还是不显,接着看背光开启信号吧,果然,0v,

相关电路图在8楼。。。

来看看INV_ENABLE是怎么来的吧,图片咋上传不了?原来是经过两个与门来的,查第二个与门的1、2脚都为高电平,说明第一个没问题,再看第二个与门,1脚是EC出来的BL_OFF#背光关闭信号,低电平有效,测得3.3v,,2脚INV_ENABLE_2也是3.3v高电平,测4脚INV_ENABLE电压0v,看来就是这个门电路出问题了吧,果断换掉,再测,3.3v出来了,接屏幕,顺利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DV4是不是I3一代的啊 双显卡?

网友:
有部分小元件短路,仔细测一下

网友:
你查查内存的电源好信号试试,集显电压不出可能是因为内存的好信号不对!

网友:
看一下PROCPWRGD这个信号有没有电压。

网友:
cq40没CPU供电  刷BIOS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相关电路图,上面的传不了

网友A:
后面的 意思就是说屏幕没有3.3嘛  。。。旁边飞根3.3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是的,能找到原因为什么要飞线!

网友(点评):
哈哈被人教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 意思就是说屏幕没有3.3嘛  。。。旁边飞根3.3不就行了吗??

能找到原因干嘛要飞线?

网友B:
楼主:你的HP DV4机器的板号是: 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对吧?那麻烦分享一下你的图纸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HP DV4机器的板号是: 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对吧?那麻烦分享一下你的图纸好吗??

不好意思,这板还真没有图纸,论坛里有人发的有部分可以参考,搜索一下吧

网友:
楼主,能否点评下为什么刷下bios cpu供电就出来了,应该也是某个开启条件没满足吗

网友(点评):
请参照HM65的时序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这板还真没有图纸,论坛里有人发的有部分可以参考,搜索一下吧

我这个板子VT1316MAFA附近掉了一电阻,不知道是哪里的?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
DV4也有双核的机器吧,和CQ40类似。

网友:
这样刷BIOS 也能刷出CPU供电来。。又学到一点经验,平时讲的先易后难,在你这板上我会作死的找芯片去..呵呵

网友(2014-07-07):
五个角的小管子。是有些难查~!客户自已在家拆的?如果是的话坏也就不难理解

网友:
根据HM65的时序考虑现在是否cpu或bios出问题,楼主有HM65的时序吗?截个图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