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加电掉电

楼主(2013-11-18):
显卡虚焊了,上BGA加焊一下,结果一量短了,就拿下来重值了下球,结果是,拿下来不短,一上去就短,大家看看是什么个情况
版号:DA0GC5MB8H0 REV:H

网友:
芯片爆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其他地方短了

网友:
一上去就短,芯片挂了吧?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芯片爆了,可是拿下来不断??显卡拿下来阻值正常。放上去就短?

网友:
那很可能是芯片本体已经损坏了吧

网友:
芯片坏了,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绝对的芯片挂了

网友:
芯片坏了,看看芯片有起包的地方没

网友:
几欧?不是0欧就没事啊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请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LZ还是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什么短  显卡阻止本来就低   是可调电源显示短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吧

网友:
E40都是显卡都问题的,这个显卡做上去温度不能太高,ATI的显卡太薄容易坏

网友:
E40的散热钢管也不行的,现在都有改良的铜管,要换掉就好点,否则显卡温度会过高,就算换了显卡也用不了多久呀,显卡上压力测试温度90多度

网友:
显卡黑胶的吧。。。。。

网友:
可以选择换芯片了

网友:
搞零件掉了吧。

网友:
没焊好,连锡了。

网友:
这个 我遇见过显卡 坏了

网友:
看楼主的想法是显卡不会坏???重置都能好吗????

网友(2014-07-13):
芯片坏了,换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