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关机停走

楼主(2013-11-18):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最近发现电脑每次关机时间就停止,开机后显示时间是上次关机的时间,这个是电池没电吗,BIOS并没有低电量的提示。ps:网卡被雷劈过,没注意是不是这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测下电池吧   不行在干别的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电池问题,接着排除BIOS、BIOS电路等

网友:
电池是好的话可能那个RTC电路了 或者南桥

网友A:
先换32。768K晶振不行就南桥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电池没电了,不会保存你关机后的时间的,应该恢复出厂时间,查RTC电路吧,,不排除南桥问题!!!

CMOS电池应该有点,32k振荡电路有问题

网友C:
看看电池座子有问题吗?

网友D:
先看电池~··把坏网卡芯片拆掉~·不然会有 越来越多的问题的

网友:
先测下电池有没有电。没电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E:
很大可能就是南桥或晶振,不过事先要换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32。768K晶振不行就南桥问题了

哦哦,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大可能就是南桥或晶振,不过事先要换电池看看

恩恩,电池应该没问题,刚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电池~··把坏网卡芯片拆掉~·不然会有 越来越多的问题的

恩,看来真的要拆了,之前嫌麻烦一直没拆

网友:
第一步,换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池没电了,不会保存你关机后的时间的,应该恢复出厂时间,查RTC电路吧,,不排除南桥问题!!!

恩恩,先看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座子有问题吗?

应该不是这问题的

网友:
刚刚看了资料,32.768晶振也会引起时钟走时不准的。。。一一排除吧,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先换电池再说,再查晶振和南桥

网友:
电池没电了应该是时钟回复出厂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