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5SB PSON正常 无法触发,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18):
7500 第四脚接地 电源能正常使用,PSON 绿线接地无反应, 7500第四脚仍然3.3V。 339 第四、五脚电压 0.55V 0.72V,短接PSON 后两脚电压都为OV  我是新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7500 第四脚接地 电源能正常使用  主要检测339周边电路和 PSON 输出电路

网友:
检查Q7、Q8的开关机控制电路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