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810tz电池正常,接电源适配器屏幕亮下后暗屏

楼主(2013-11-18):
     说是接电源不开机,客户的电源已经坏了,用电源单点主板亮了,还以为拆开就好了哪,
上屏开机亮了,,几秒后屏幕背光没了,反复开机,屏幕灭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用电池就没问题,,感觉不太像是bios的问题不过先刷了在说,,结果涛声依旧找老半天的图纸都没找到一样的,后来找个了4810t差一个字母打开一看lcd/ccd conn是一样的,
个信号都正常,看来是屏幕坏了啊,,led的屏幕快300了,客户着急,换屏幕来不急了,只能修下了,,
拆开看了下没发热的地方,,发现高压部分的电感颜色不对,背光灭之前有电流声,估计这个电感坏了,换后ok
没有一样大小的电感随便找了个屏幕拆下来飞的线,,

网友A:
高压保护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意思  还是头次  听说 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能发一张图片上了看看吗?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啊

网友:
电感滤波不好了吧,我修个dell也是的,不过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为什么电池会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保护也有这种情况。

嗯,这就是保护了,灭之前电感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