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三百多之hp530掉电维修

楼主(2013-11-18):
型号:HP530版本:LA-3491P
故障:触发后电流跑到0.2A后掉电能再次触发。
拆下板后测试了一下故障依旧,初步判断有三个可能性:
1、3V 5V的后继电压短路
2、辅助供电有短路(1。8V或者1。5V)
3、cpu核心供电问题。
有了思路就打开图纸一步步来吧。

测量U25的S极对地阻值正常,U24的S极对地阻只有几欧,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其实很机子不管那个代工的像这种后继电压的很多,所以习惯性先测试这里。接下来相信大家知道怎么办了,对!烧机大法相当管用的方法,操作简单,见效快。哈哈哈!电流表调到3V通电后电流跑到1A多,兄弟们用手去摸吧!结果发现北桥有点发烫,看到是桥有点心不甘动桥太麻烦就多烧了一会,发现越来越烫看来真是北桥挂了。跟踪了一下发现+3VS给北桥很多点供电。

上BGA拆下桥后在测量U24的S极对地阻值正常了,料板拆下一个945GM的后北桥焊接上后亮机。

网友:
这种机子还能收到300多已经不错了,我们这边顶多收到200,难做了现在。

网友:
太素了,没多少营养!!

网友A:
530机子三百多有好些人怕是不修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0机子三百多有好些人怕是不修了哦。

收了三百三,小地方价格贵一点

网友:
收的价格蛮高了,我们这里要是开个这个价,客户肯定吓跑了

网友:
300多。。没修过那么多钱的

网友B:
你对地值几欧也能烧得出来,为什么我的烧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地值几欧也能烧得出来,为什么我的烧不出来呢??

多等几分钟才有效果

网友:
烧机大法,比较快捷

网友:
   这帖子的标题很吸引人啊

网友:
摸一摸三百多,这里润 一天要是有3台摸也就爽死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说你具体的烤机方法吗?

网友:
这个收钱问题就是 要看你怎么和客人沟通了,我收400多500多都收过,不过不是我修,本本我们店给别人修的,哈哈,那边收150或200,然后我自己加200左右给客人,哈哈

网友:
统一收高,一起发财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

网友:
挺素的,凑合着吃吃。。。

网友C:
这机器都能收300,我想问,这是在哪

网友:
200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都能收300,我想问,这是在哪
加焊一般都收260-280,换桥330正常撒。我是在惠普维修站做的保外

网友:
成都是很少收的到这个价,换个桥最多200左右

网友:
换945北桥的话我只能收到200,多了人家就不修了,看到钱钱跑了就不好了,本来生意就不好做。

网友:
静电触发,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

网友:
不得不说小地方有小地方的优势,能收起价钱,在我这里,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