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LED屏高压维修方案?

楼主(2013-11-1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LED显示器现象是不通电!拆机接灯泡测得电源板12V5V正常,驱动板未测出3.3V1.8V改通用驱动板测出3.3V1.8V显示器还是点不亮!用万用表测出高压板高压部分保险烧,测C807短路拆下量测未短路,随怀疑芯片拆下量测未短路,查其他都未短路,求维修方案?【灯条是LED的是线直接连到灯条的无法检测】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升压板也要换才能亮的

网友:
那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LED的没弄过,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的没有高压包的??

是不是说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PWM芯片?

PWM芯片是控制电源板的高压是他的后级

网友:
至少给张图片吧

网友(2014-07-14):
换个高压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