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怎么解释

楼主(2013-11-18):
用户说机子有时会不显示,黑屏,有时正常。我检查时正常进系统。又进BIOS,进BIOS后屏闪烁比较厉害,换显卡,好了,进BIOS不闪了。给换了显卡,坏显卡丢我这儿,是1G显存,64位的GF210垃圾显卡,我的是GTX460,128位。这个显卡我换了两个主机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说电源供电不足吧,我的显卡应该比他的显卡耗电大吧?

网友:
那就是显卡坏了呗

网友:
闪屏。。。显卡坏了会闪屏吗?只见过花屏,或者不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BIOS 的问题。
你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不定时死机问题大把要一一排除。比如桥供电电容、电源不良、桥空焊、显卡空焊、显卡供电不稳定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是不是用久了显卡主芯片发热

网友:
查下显卡的16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