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密码破解

楼主(2013-11-18):
一部加了密码的X200本子在手上放了两个多月了。 之前, 刷P24S08 这个芯片刷了很多遍, 一直都没破掉密码。今天比较闲,翻出来在试一下 论坛了看了几个帖子,有的需要工具 和软件的 有些需要读出来用软件转化密码的。。。。。好麻烦 。  看见有师兄说这芯片 加了密不能写 有师兄说选择AT24RF08将数据载入缓冲区能刷好。 索性试了一下但是报错   感觉芯片有问题,就想找个芯片换了刷试一下 在一张旧的IBM 板子上面找到一颗AT24RF08CN(板子是什么机子上边的不记得了 料板很久的了)  没有刷直接装到X200的板子上边开机直接好了....然后取下来把资料读了下来

网友:
AT24FR08CN芯片内容

X200 AT24RF08CN 无密码.rar

309 Bytes, 下载次数: 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下来试一下

网友:
AT24RF08这个型号是P24S08在编程器中的一个型号吗?还是刷的另外一个型号的密码芯片?

网友:
同意,,,  两者可以用

网友:
T6也不用解啊   直接去没密码的板找芯片对换

网友A:
是啊,找个无码的换下就行了,网上有卖的

网友:
看见有师兄说这芯片 加了密不能写 有师兄说选择AT24RF08将数据载入缓冲区能刷好。 索性试了一下但是报错

网友:
每次遇到IBM的密碼都很頭疼!

网友:
这个确实很蛋疼

网友:
下载收藏一下,以后有的用了

网友:
x200  是P24S08  找了一个AT24RF08 装上去没得密码的  现在把没得密码的资料读出来了 这两 个芯片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找个无码的换下就行了,网上有卖的

我 在网上找了 x200 这机子的没找到....

网友:
以前t43以前就是这样干的,后来t43换了加密方式,怎么现在又回到了从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