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维修心德,,

楼主(2013-11-18):
昨天接到一台东芝M800的本子,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5左右不动了,测各单元电路电压均正常,下图纸查南桥PCIRST#复位和PLTRST复位也有,再查南桥32.768晶振有32.768KHZ的正玄波,但波形跳得好厉害,好像不稳定,用万有表测晶振两端电压大概在0.2--2.4左右,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无头绪了,然后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不行,又加焊北桥同时洗了一下CPU插座,再测电流跳变了,ok开机亮屏,虽然好了但我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是cpu插座有问题还是北桥有问题,还是CPU有问题,请大师们指点。忘了说,M800是集显的.附上图纸送给需要的人

网友:
图纸拿来借用了,顶上!谢谢

网友:
好贴啊,大家来顶吧。

网友:
0.5 A 不会就是CPU没接触好吧

网友:
0。5A 问题在CPU那吧。。。

网友(2013-12-28):
看楼主写那么多字
   先顶一个先!!!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应该是CPU。还没有到内存呢这个电流。不过楼主也够运气的。先赞一个。

网友:
图纸下载不了

网友: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来窥经验的。。。。长姿势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L525电流上到0。8无跳变。。南桥都加焊了。。。北桥和BIOS也刷了无变化。。有遇到的朋友吗?CPU背面的大电容也换了的。。打算换个南桥试试。。。CPU也发热很明显的。。应该是工作了。。主要是上假负载还出不了待机。。无法测CPURST#。。难修啊。。

网友(2014-08-21):
我手上一台M800是独显的 现象跟你的差不多 还在迷茫中

网友:
换CPU试试。看看南桥有没有发出平台复位。

网友(2014-12-04):
手上也有这板在搞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问题也差不多

网友(2015-03-24):
朋友,你这个机器应该是M800系列的,具体型号有么?我这边有台机器,M800系列,M852的,能开机触发到0.45左右然后反复重启到这个电压,触发上电时测各组电源都正常,请问跟你的一样么?有修过的朋友不妨指导下了,谢谢!

网友:
图纸都有啊,扭摆。

网友(2015-09-13):
北桥和cpu都有可能,希望写详细点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