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KC S787A显示器无5V,12V输出

楼主(2013-11-18):
收到机器后,拆开检查,保险烧断,整流桥坏,LD5757PS坏,开机管坏,都已更换。通电测LD7575PS,1脚0.7V,2脚2.5V,3脚0V,5脚3.2V,6脚12V,8脚320V。开机管D极300V,G极0.35V。现在还是没有5V,12V输出。请高手看看,各电压什么地方不正常,维修思路。

现发现R7实测是82K左右,但板上的色环电阻是:棕黑黑金棕,应该是10欧。R8实测是9.6K左右,但板上色环电阻是:棕红黑黑棕,应该是120欧。本人是新手,请教:色环电阻阻值有没搞错。

网友(点评):
R8色环你刚好搞反了,按你的顺序从右到左刚好是10K。 R7一般是10-20都正常。

网友:
是啊
通病的啊

网友:
高手都不在线吗?在线等!!

网友:
R7是10欧   R120欧  你都知道了

网友A:
r7  与r8   阻值明显偏大   导致g极得到0.35v   而g-s 电压差无法导通开关管。也就导致cs没有电压   cs应该存在电压,用来控制comp反馈   应该是这样的不会说了,坐等高手     ,电路原理不精通。我看pdf说的这个r8应该实际是10k欧

网友:
先不要接电源管,只接LD7575PS,看能不能起振。如果LD7575PS能够起振,说明LD7575PS周围元件没有问题,这时接上电源管检查。如果没有电压输出,刚查GATE端和反馈。不过,只要LD7575PS起振了,一般就好查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  与r8   阻值明显偏大   导致g极得到0.35v   而g-s 电压差无法导通开关管。也就导致cs没有电压   cs应该 ...

我也是觉得R7和R8阻值过大,应该是烧坏了,就按色环电阻标值去替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换一个来看,另外查限流电阻

能问一下cs脚没有电压正常吗?cs影响芯片哪一个脚位?我感觉还是那两个色环电阻阻值偏大,导致cs没有电压。然后cs影响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R7 10欧;
R8 10K;
数据手册上说的。

网友:
电源板便宜,换一块得了

网友:
直接用通用电源IC模块就应该能搞定了,你费时费力,也省不了几块钱。

网友:
我的航嘉电源,13007基极连接的“棕黑黑金棕”只有1.5欧,总共有两个“棕黑黑金棕”,分别连接在13007基极,都是只有1.5欧,我这个总烧与13007并联的两个二极管,不知是不是两电阻造成的

网友:
R8色环你刚好搞反了,按你的顺序从右到左刚好是10K。 R7一般是10-20都正常。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 你这问题的 。直接改了个 万能IC模块    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
把R8可以直接拆掉不用,R7直接拆掉不用,用导线直接导通到开关管的栅极即可!

网友C:
发帖的当天,在大家的提醒下,已经解决。R8色环电阻阻值我搞错了,应该是棕黑黑红棕10K,于是将R7更换,手头没有10欧电阻,用个100欧的,替换后修复。

网友:
小小白问一下,限流电阻是不是R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的当天,在大家的提醒下,已经解决。R8色环电阻阻值我搞错了,应该是棕黑黑红棕10K,于是将R7更换,手头 ...

可是我现在对这个电路还是了解不太透彻,你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R7应该在60欧姆以内,过大就会产生激励不足,那么带负载能力就减弱。你没有10欧姆电阻,可用两个100欧姆电阻并联使用,用100欧姆有可能造成激励不足。

网友:
可是我现在对这个电路还是了解不太透彻,你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周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