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卡logo

楼主(2013-11-18):
联想X100E 卡logo ,以为是硬盘的问题 把硬盘拿掉也是一样,多开几次有时候还能进去,但是报错0199,进bios恢复出厂,从其不报错 。在关机又卡在logo  以为是bios的问题  刷了还是一样,怕bios不不好用,又在淘宝买了一个,但问题依旧。现在无从下手 。不知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联想X100E .rar

网友:
看下USB口怎么样

网友:
查下外设及其外部接口

网友:
换南桥试下

网友A:
先检查南桥外设,不行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南桥外设,不行就加焊下南桥

对,我之前也遇到过卡LOGO的,回焊南桥好了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最好和BIOS一起换了。

网友:
测量一下外围设备的阻值,如果正常换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唉你的比我的倒好很多了,我这个是刚见到LOGO就掉电了,掉电后也开不了——拔了电再通电又自动触发,哪位师兄弟指点下噢

网友:
裸板测,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 补焊北桥好的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现象    好险没有补焊南桥

网友:
这个本子只要放桌上看电影看一天都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拿起来就死机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这个本又返修了 郁闷郁闷 开机不显 把电池拿去在按上就亮了 而且还0.99报错  哪的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北桥的问题,打黑胶的不好搞,我上次直接换板了。

网友:
帅bios啦啦啦啦

网友:
那就直接把北桥换了啊

网友B:
把外设全部取下,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全部取下,外接显示器试试

我都试过了  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相当棘手

网友C:
刷过了  开机直接进bios 还报错误

网友:
最好换掉,不然很快就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了  开机直接进bios 还报错误

从值得北桥 0199报错也是

网友:
卡 LOGO  一般是 南桥

网友:
吧摄像头拔下来!!以前遇到过一次换的板子还不行,最后是摄像头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D:
多半是北桥问题,拿风抢把北桥吹吹,也许就能好。之前修了台,返修超到,北桥每次植一次可以用一段时间就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北桥问题,拿风抢把北桥吹吹,也许就能好。之前修了台,返修超到,北桥每次植一次可以用一段时间就返 ...

恩 确实是北桥

网友:
楼主最后是什么情况,换北桥好了吗?、还卡和报错吗?

网友:
AMD的烂机,成败都在北桥,之前修的开机电流一秒钟跳到0.4,然后马上掉电,修了好几天,还是换北桥好的,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