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3-11-18):
M200老东芝进不去系统频繁掉电咋整求助

网友:
如果电池拆了,电源适配器正常,就可能使计算机主板上的电源问题了。

网友:
漏电了吧,换个电容

网友:
有电容漏电了,换电容。

网友A:
主板上有个大电容   在电容旁边加两个330就好了

网友:
有电容   就加电容  也许就好了

网友B:
看下cpu附近的元件以及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cpu附近的元件以及引脚

测了没问题啊 没有异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个大电容   在电容旁边加两个330就好了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路有问题,可以查相关资料

网友:
通病,加个33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了没问题啊 没有异常啊

有没有独立显卡,有的话加焊

网友:
这是08年的通病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试试

要是不行就把那个大电容去了  加六个330就好了

网友:
在OE907旁边加六个330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大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行就把那个大电容去了  加六个330就好了

已经好了  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