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进系统有时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18):
联想Y550进系统有时掉电,维修思路!硬盘试过没问题,有时能进入系统 ,有时在进入桌面的时候直接掉电。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掉NEC电容

网友:
或者看看CPU附近有没有装电容的空位先装个470UF上去先试试。确定问题就开始拆NEC电容吧

网友:
老手都是看供电波形。用示波器看CPU供电波形。以及掉电瞬间的示波器波形。数字示波器是可以存储波形的。一般都是供电不足,可以通过加电容的方法。

网友A:
典型的掉电问题,换nec大电容

网友:
这种机子修得少,掉电的话一般是有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哦,昨天一直没空上论坛,等下回去公司换个电容试试,换多少个多大的会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掉电问题,换nec大电容

换多少个多大的会比较好点,网上有的说,6个330,有的说明个330.

网友:
谢谢楼上多位,直接4个330的,试了一个多小时,都没问题。可以确定各位高手的判断没错。说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