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23寸的LED显示器时显时不显示

楼主(2013-11-18):
现代23寸的LED显示器时显时不显示,冷机情况下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之后关电源再开按电源开关指示灯红绿灯交替闪烁。有时按开关也关不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带不起负载。都换了。没有效果,电源板问题,换开关管换的报废了。哎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先用代换法确定是什么板的问题

网友:
要么刷程序 要么加焊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驱动板的控制芯片 有的还加个散热的东西

网友:
看一下输出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用通用电源板替换试试,确定故障点才好下手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