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 怪问题

楼主(2013-11-18):
接手一台华硕K42JP的机子。现象是开机不显。电流在1.5左右。用示波器测内存过一半,这机子是独显的,I3的U。我先做过显卡好了,可是等机子冷一会又是一样,我换显卡后还是一个效果。刷过BIOS。换过内存条。换过HM55的北桥,奇怪的是我偶然发现一个现象。这个机子是可以开机的,只是时间有点长,我算了一下时间,从按下开关到显示LOGO差不多要30——40秒,再从进入选择系统的时间又要差不多30秒。键盘换过了,硬盘我也换了。还是一样。以前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是换了键盘就好了。这个机子我东西都换完了,还是一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弄。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
这个,头痛啊,努力吧

网友:
所有震盪器都正常嗎?

网友:
以前在其他机器上面遇到过类似现象,但是刷了bios就好了,你这个刷过bios不管用,就不好说了

网友:
查下所有供电都正常吗?尤其是2级电压

网友:
顶搂主一下,希望尽快解决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内存供电,VTT, 内存复位电压都测试过。网上下的BIOS刷了连开机都不行。那是等几分钟都开不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用示波器抓抓供电,看是不是有滤波不良的。尤其是待机这块

网友:
这个机BIOS是有版本的

网友:
去除网卡,一定会好.还有就是读卡器的芯片,读卡器卡槽不要有卡插在里面.

网友:
为啥楼上这么肯定,难道遇到过?楼主可以试一试,如果能好的话,记着回复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
网卡没问题
我不是说过吗。开机了使用一切都是正常的
更不可能有卡在读卡器里。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比较难搞的

网友:
e今天也碰到个这机器   ,。 不好搞啊

网友:
软故障呀 哥们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