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7352 ver:1.0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代码老是一直不断的闪

楼主(2013-11-18):
hp ms-7352 ver:1.0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代码老是一直不断的闪,换过i/o,还去除了网卡,串口IC,还是一样,而且插上cpu供电还不通电,不过我想先还是要修第一个故障吧,应该哪儿有短路了,求各位大哥赐教下

网友A:
短路 要自己逐一去量的   不是你问下  大神们都可以感知到滴

网友B:
按时序一点点查

网友:
先查插上CPU供电不能通电这个问题,一般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这里肯定有短路的,你先自己去排除吧。

这我知道啊,可是前面还有短路吖,这该咋整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 要自己逐一去量的   不是你问下  大神们都可以感知到滴

,没啥高招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一点点查

这东西不好整哟

网友:
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775的板子,ich9的南桥,很好查

网友:
MS-7352V星代工惠普的,我是有时候能显示,诊断卡也老是一闪一闪。太坑了涮了个BIOS还不错内存

网友:
短路得先弄好才可以的

网友:
换CPU了吗?

网友:
我手上有六个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