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半天这显示器还是闪屏

楼主(2013-11-18):
这个是长城L9VB4 换高压条还是一样换电源也是这样!快速打开闭关打开关闭就闪 然后就一直闪 关机很久 才不闪 用一下又闪!!

网友:
很像是屏线的问题,换了试过么?

网友:
明显是屏  或屏线的问题  逐一排查下

网友A:
可以换一下按键试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下按键试试哦

都这样了,跟按键有半毛钱关系

多少寸的,找一套设备试一下屏幕好坏

网友:
楼主故障跟我一模一样 屏 屏线 按键板 全换了故障依旧     估计是显卡了

网友:
套下屏不就可以确定哪儿的问题了吗

网友:
像这种故障,最好先用通用套板试试,看是否是屏的问题,然后才能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吧,做天修一个长城的显示器,装好测试绿屏 白屏 闪屏  什么屏都来 我使劲压屏接口 压了几十下就正常了

网友:
l楼主的苍蝇 够大的

我见过2台,一台用橡皮擦了屏线后好了
               另一台至今维修好,

网友B:
是亮度闪屏还是,画面闪屏。灯管有问题也会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亮度闪屏还是,画面闪屏。灯管有问题也会出现的。

是线条闪

网友:
屏线问题,你弄好没啊

网友:
常见的就是屏的排线有问题啊。。。。.......

网友:
第一步屏线再次主板

网友(2014-11-15):
先用代用驱动板排除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屏没问题的话 就是驱动板 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很明显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LVDS接口卡子变形,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