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P 需要2次开机才来显示

楼主(2013-11-18):
手上一款ASUS K42JP 需要2次开机才来显示 第一次开机电流是1.6左右跳变 但是不亮 2次开机电流跑到2A以上才亮  看了好多关于K42的传说 大多是BIOS出问题  这款是I5 独显  不知道哪位大神修过样的问题给个方向

网友:
我正有一台 同样问题机器 正要刷BIOS 希望能解决问题  楼主可以试着刷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你换一下CPU电感旁的场管试试

网友:
估计 刷了还是那样   先加热一下CPU管理把             卖给月饼把   哈哈   能修好最好  望楼主修好      在公布答案

网友:
是裸板测的吗,我上次是光驱引起二次开机,拆了就解决了

网友:
谁有这个BIOS啊  我有K42JR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K42JP上 顺便说下 CPU边上加了电容没用

网友:
直接扔了吧 没用的 给你个BIOS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目前还没有看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我了个去的 BIOS刷了  CPU电容加了 还是老样子 第一次开机跑到1.4左右 然后关机 电流才上到2A以上亮机  有没大神搞好的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个方法再修看看  目前是开机正常了  明天早上如果故障依旧 去他姥姥的ASUS 老子不修了

网友:
我遇到过貌似刷BIOS好了啊

网友: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  问题 去搜搜看   一般都会返修

网友:
我有两台换显卡好了

网友:
80块发过来修好保三个月……。我的朋友。

网友:
刷BIOS没用,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我遇到了,我的这个机器居然是内存卡槽问题,故障也开机要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