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XP系统左面有些东西删除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8):
删除了重启系统就又出来了 用杀毒软件粉碎都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 求指点
重启

网友:
曾经试过这现象,同求解。尝试删除所有自行安装的软件。还原注册表或修复,DLL修复,清空垃圾文件,不过这类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跟病毒有关的

网友A:
去控制面板里删除

网友:
控制面板可以删除,

网友:
找到这个文件的位置,在文件名后面随便加个字符,空格也行,返回重起后,再进到文件位置,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删掉迅雷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添加和删除,有个可以删

网友:
肯定有程序在作怪 , 去启动的选项看看,执行msconfig 后,看哪些没有必要的程序先把它点掉,
重新开机,需一个一个试 !

网友:
不行啊 还是删除不了那 郁闷死了是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