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灯闪

楼主(2013-11-18):
HPCQ61,接可调电源后,电流到1点多安,不显示,键盘左边和上面的灯闪一下,过一会在闪一下,拔了内存也一样,北桥加焊,刷BIOS,换CPU都无果,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小弟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子????你试试

网友A:
插内存不插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内存不插都是一样的吧

是啊,AMD的应该很好修的,但这个修的有点郁闷

网友B:
前两天论坛里好像有一例哦,AMD的就是北桥,都这么说的,但最后贴主说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论坛里好像有一例哦,AMD的就是北桥,都这么说的,但最后贴主说做了显卡就好了。

我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D:
CPU工作条件都查过了?看到好多帖子是焊显卡刷BIOS后没招的。工作条件查过没?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有哪些条件?

网友:
看样子北桥的嫌疑还是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集显的

CQ61有集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工作条件都查过了?看到好多帖子是焊显卡刷BIOS后没招的。工作条件查过没?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有哪些条件? ...

测了CPU供电时正常的,而且我用示波器测BIOS第一脚有波形

网友:
建议楼主重做或者换个北桥试试,这个故障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不要把故障扩大哦

网友D:
那你抓下ADS有没有,还有内存SMBUS,有没有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抓下ADS有没有,还有内存SMBUS,有没有波型。

SMBUS是什么,应该测哪里

网友:
自己顶下,没人回答了

网友:
今天换了北桥还是一样,郁闷啊

网友:
英特尔的HP  CQ61无待机,3V-5V一个电压都没有,这样还跟BIOS有关系吗?
      这机器被别人修的乱七八糟的,弄的我一点都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