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电源没有5VSB,求指教

楼主(2013-11-18):
航嘉HK300电源,绿线对地,风扇不转,一量没有5VSB,分成两块板,一块板上大电容300V 正常; 与另外一块板相连的三条线分别是:VCC/AGND/HV+,量到HV+300,VCC没有电压。 求指导。

网友:
建议先学习一下电源工作原理再进行下一步的检测为好。

网友:
现在都开店修板了,暂时的水平也只能用在主板上,对电源还是有点不懂,希望哪个大神稍稍提示下,我就可以了。

网友:
那就满足你的需求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