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使用中有轻微的吱吱声用了几天就坏了

楼主(2013-11-18):
一个航嘉电源通电有吱吱声,拆开看到后级输出几个电容鼓起来了,换了以后,正常使用了几天下管13009击穿了,检查两个10微法电容没有问题,整流大电容的两端电压一样,两个推动管三极管电压正常没有问题,现在换了管子上去还是有轻微的吱吱声不敢使用,

网友:
更换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检查主开关管的B极限流小电阻是否阻值相同,有没变值,测量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电压是否一致,更换二只新的50V2.2UF小电解(加速电容)

网友:
小电容没用啦

网友A:
l两只10UF的电容没有问题,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电压也一致,现在有点漏气的声音不是很大,烧了一个13009都不敢用了,负载越大声音越大

网友:
估计还有坏的电容没有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两只10UF的电容没有问题,二只推动管的C极输出电压也一致,现在有点漏气的声音不是很大,烧了一个13009都 ...

你漏掉了(最重要的)检查B极的小电阻!!前几天有一个帖子也是烧下管,最后检查是B极有一电阻变值,换了二只同值的电阻就正常了。 二只10UF的电容最好换成2.2UF或4.7UF(修过不少电源,看到用10UF的基本上是用13007的,13009常见是2.2UF,估计这是常用的设计)

网友:
          吱吱响的声音,大多是变压器元件低频振动发出来的。电源正常工作时听不见什么声音,是因为电路工作(开关)频率很高,超出人耳听觉范围了;你能听到吱吱声,说明电路工作频率就象小沈阳的裤子一样-------跑偏了(工作频率偏低很多了)。当然,电路工作波形严重畸变也可产生低频振动噪声。               出现这种故障时,主变换电路的双开关管工作波形、幅度不对称,且方波周期也明显拉长,波形畸变一路潜存着会继续发展的暗病。发展严重时,主控IC保护动作;若返回的保护信号支路受阻,那只好以烧东西断电来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漏掉了(最重要的)检查B极的小电阻!!前几天有一个帖子也是烧下管,最后检查是B极有一电阻变值,换了 ...

10UF电容没有换大,原来就是这么大

网友(点评):
看看8楼,如果你明白就会把原来的10UF换成新的2.2UF了

网友:
就当是耐压2KV得瓷片电容,与变变压器初级并联得,好得话就主变压器受潮了,得换变压器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航嘉,总烧与13007并联的两个二极管(fr107),两个总是一块烧,还有保险也烧断了,电源是350-55ap,这个电源有两组整流桥(一个是t4kb80,另一个是四个in4007组成),把两个二极管拆了后,装保险,通电,烧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再把整流桥拆了,通电,这次烧的是两个大电容,大电容一下烧不了,是能听见吱吱声,摸电容,都在发烫,请问高手们,这个电源是哪坏了,为什么老烧东西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源是两组整流桥的原因呢

网友:
       整流桥拆掉了,外交流高压与内直流高压通道也就断开了,这交流电怎么加到大电解上的?大电解怎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