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1-18):
联想y450英特独显开机不显示简单维修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  同事去上门去取了台联想y450笔记本回来说是开机不显示 我拿来接可调电源开机 看电流似乎是显示 但是屏上面没有显示 外接也是一样 没办法了 只有拆机
裸板加电看电流还是一样不显示  叫同事刷个之前好机器备份的bios还是一样不显示 现在只有慢慢修了 仔细看了下主板上也没有腐蚀的也没有掉件  测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的  加电去测显卡的工作条件的时候测到
的时候发现1.8v只有0.26 这明显的不对嘛 断电打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 测pq26 3脚也没有把pr98取了去测还是0.26这说明了不是pq26把他拉低的  接着看图纸发现他来自 cn23 找到
小板的图纸看 来自小板的pq1
这机器最难修的就是原件在下面只有慢慢飞线出来测 测pq1123脚只有0.265脚有1.8  看来问题应该找到了就是这个管子没有把1.8v转换出来导致显卡缺电压接着测pq1的控制级有14v但是123脚就是没有电压 在料板上找了个管子把pq1换了 在加电在测 123脚有电压了  断电接屏 开机显示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机器,两个小板一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电压进去没电压出来,说明管坏了或者是信号没过来。

网友:
这小Y的板跟HP6531板差不多,背心一样,老出问题。LZ强大!赞一个。

网友:
MOS·不良··输出不正确·

网友:
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你发的图里有pq26,

网友:
我修了一台是显卡坏了,bios 坏了

网友: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小板容易坏

网友:
据说这个小板很愿意出问题.你的这个PQ1 据说还有这个小板上的电容.
而我接到这台机器..顾客直接要求换板..省事儿了.

网友(2013-12-18):
我现在还是有一台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太谢谢你了

网友:
小板很爱出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通病确实很多,曾经修第一台的这个故障的时候想当然是显卡的故障,看到风扇散热片灰尘很多,加焊和更换显卡都无果,最后查电路才知道是缺1.8V,

网友:
耐心查才会有新发现,呵呵!支持

网友:
还是蛮细心的,没有直接去烤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修过  这个得多注意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如果是我估计去烤显卡去了,呵呵,经验的积累很重要呢~自己的维修经验才是最深刻不会忘记的~

网友A:
楼主修机器 这么淡定 是新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器 这么淡定 是新手吗?

修了几个月 很少发帖

网友:
只要能测得出哪个电压不出来就好弄一点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小板问题蛮多的,好像也算是通病吧,修了蛮多台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抱歉  才开始就是烤显卡   跑马太像显卡了   现在没料换了 请问有哪些可以代替吗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啊,那个小板不好量

网友:
像这样后级却电压确实不好修啊~~~找起来麻烦

网友:
BGA之前一定要根据电的有无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  才开始就是烤显卡   跑马太像显卡了   现在没料换了 请问有哪些可以代替吗

没有代换的

网友(2014-01-20):
今天接到一台 Y450 的 机器 显卡 是G10P-ge1  补焊 测试时亮了一次 后来 不显示了 ,显卡芯片重新植株 问题 已旧 检测卡 显示 挡A2 , 不知道 是不是 少点电 明天 在仔细的 测试 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基本工不错呀,先量电压是少走弯路呀

网友:
为了避免走弯路,还是一步步地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没有绕路!!  赞一个

网友:
如果新手都像楼主一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二修 三修 难修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跑马2A修死好多人咯,没事做显卡后悔

网友:
正在修这个板子  显卡焊了   bios刷了   正没有思路呢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