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68-61 1.5B 跑F0

楼主(2013-11-18):
接到板子,上电,复位,跑F0,刷BIOS,还是F0,想着版本可能错点, 继续刷 ,刷了三四个版本的bios,依旧F0 ,狠了下心,换桥,换了以后,上电,复位,跑F0,无语了, 不信修不好了, 换IO,上电,复位,跑F0 ,没辙了,无语了, 不知各位主板大师有什么高见,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吧  也太难了

网友A:
F0  CMOS电路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0  CMOS电路问题比较多

好的,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修的差不多了吧,只能上打值卡好好测测了。

准备拆网卡,声卡

网友C:
仔细看看   有没有某处断线了   改换的都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还有COM口

网友D:
之前 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修好了吗????提供下维修经验。。。

网友F:
修主板,一看,二嗅,三摸,四测量!电压电压啊,先测四大供电,时钟,复位啊,如果复位拉低了就看看是不是网卡声卡串口短路了...

网友:
看来你拿到板没有建立起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得出你对修主板没什么思路

恩  信号层面的还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   有没有某处断线了   改换的都换的差不多了

看过了 没有短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 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那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提供下维修经验。。。

没有 还在那放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主板,一看,二嗅,三摸,四测量!电压电压啊,先测四大供电,时钟,复位啊,如果复位拉低了就看看是不是 ...

恩  谢指点

网友:
F0一般都是桥的问题,要不就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E:
我也有2片跑F0
还有一片550单桥。加焊下。3.3vsb被拉低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2片跑F0
还有一片550单桥。加焊下。3.3vsb被拉低1.2

桥焊坏了吧

网友:
我 也这么觉得。。有些桥禁不起加焊,,,

网友H:
该换的都换了,没有价值了
qq729048946
还在那放着呢 呵呵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该换的都换了,没有价值了
还在那放着呢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