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楼主(2013-11-18):
bose  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网友:
帮个忙吧大家

网友:
主板电池拆出来,过一会再装上

网友:
是BIOS密码吧?只有放电操作了,BIOS电池去下来,有的主板可能有特殊的触点。

网友:
把主板电池放电

网友:
拆电子,再装回

网友:
bose密码,只能问bose,如果是BIOS密码,拆机拿掉主板电池处理

网友:
1,拆 主板的COMS电池放电,一般常规密码基本就消除了
2,如果BIOS超级密码则需要刷BIOS,首先还得备份芯片原来的程序文件,切记切记

网友:
是bios吧 拔电池

网友:
来学习,来赚分数的。相当难受

网友:
那是相当的难受 楼主把bios的跳线短接下放放电就行了啊

网友:
台式机就比较好整短接跳线针或拔掉电池,本本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放电!或者重刷

网友:
放下电不就好啦

网友:
专业点撒,没有BOSE

网友:
如果是要非要进bios就放电.
如果要装系统就直接按F12之类的进启动项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