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修好一台ASUS K40AB灰屏现象

楼主(2013-11-18):
收到一台ASUS K40AB的机器.
现象是外接有显,内显灰屏.只有灯管亮.
分析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屏无供电,二是显卡脱焊.

于是拆开机器检查,发现屏供电+3.3V_LCD是正常的.
于是拿风枪吹了一下显卡,故障依旧.
二话不说,取下板来就加焊,加焊完毕,还是故障依旧,不禁大汗.
于是参考网上各位大虾的帖子后,又刷了BIOS,还是故障依旧啊.
心想,屏线接口有电,屏上是不是有电呢,于是拆开屏检查,发现屏上的供电也正常的.
没思路了.
想着有人说双显卡的问题
于是外接显示器,看了看BIOS设置,发现没有双显卡的设置选项,顺便恢复了BIOS出厂值.
意想不到的是接上内屏后,发现竟然有显示了.
不明白原因啊.BIOS是重新刷过的官网上的BIOS呢.难道也要恢复一下默认值才行?

网友:
外接有显示,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BIOS恢复下就能好?我上次遇到过也是华硕的15寸的什么型号忘记了,后来是换排线搞好的.

网友:
内接不显示,bios的问题也有可能的

网友:
BIOS刷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后来BIOS芯片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外屏有显,内屏无显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前几天我就修到过.

网友A:
我的也遇到了。。是进系统的时候白屏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在BIOS调了VGA模式也一样。。。北桥显卡都重植了一样。。。唉。。电流上到3点  4点多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遇到了。。是进系统的时候白屏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在BIOS调了VGA模式也一样。。。北桥 ...

实话,这台机器我只是亮了.也是最后没搞好.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售后也问过了.没办法.但我的BIOS里没有VGA选项.

网友:
可以有是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