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适配器大短

楼主(2013-11-18):
今天搞一台神州优雅uv20的机器,一开始不显示,电流跑的却正常,刷bios解决。现在问题是用电池正常,单用适配器正常,先插电池再插电源大短,先插电源再插电池正常,而且可以充电,求修过的给点思路

网友:
阿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一般MOS管被击穿

网友:
你清一下隔离保护

网友:
如果电池与适配器的隔离管坏,那怎么后上电池就正常了呢

网友:
查隔离保护MOS管,这种故障我个人比较喜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