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500短路维修

楼主(2013-11-18):
机型:IBM SL500
原始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7
维修过程:乡下客户送来的活,说是插上电源按开关无反应,觉得有些过流迅速拆机发现主板CPU背面,北桥,南桥都是短路待机3V5V不短路1.8V不短路,发现电感L8200 1.5v对地短路 直接断开电感前级,后级还是短路 二话不说直接用烧鸡大法此时摸北桥暴烫,心想不妙黑胶不好搞但是也没办法给客户报个价格280块客户同意维修,直接嫌起北桥 此时在测个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换上北桥心想这下就好了,没想到做完北桥上CPU,内存待机正常0.02 加电0.20电流很低啊,此时去测主板3V5V 1.8V 1.5V 就是没有CPU供电打开图纸找到MAX8770看了下第25脚供电只有0.05V 查询来源于+5VSUS转换电路 测得Q9104的G级电压为0.56V不正常啊,然后测了下Q9106的第三脚电压为12v4脚输出则是1V多,测了一下R9108,R9109正常,看来还是有短路点拆掉Q9106在第4脚加上12V摸待机芯片烫手换上 在安装上Q9106加电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此机故障修复。 大哥们给小弟我加点分啊,在论坛下载不了东西咯!

网友:
看图纸还以为是华硕的机器,结果看到后来是联想。

网友A:
求IBM的做桥经验~

网友:
这机子做桥我最头痛。BGA机器不怎么好,哎,拿着这样的板子很无赖,!

网友B:
是呀,灌胶的一直很头痛,总是爆珠掉点……

网友C:
一直都不太有自信拆灌黑交的

网友D:
求拆IBM黑胶的方法,每次拆都掉点,搞得每次看这种板子都怕了。

网友:
修得不错呀,这机器换桥可不是很好换呀

网友:
楼主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IBM的做桥经验~

我说那一字型螺丝刀起开的你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灌胶的一直很头痛,总是爆珠掉点……

只能掌握好温度,然后那一字型螺丝刀敲一下在哪真空细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不太有自信拆灌黑交的

拆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拆IBM黑胶的方法,每次拆都掉点,搞得每次看这种板子都怕了。

掉点是不能避免的- - 温度控制好,那一字型螺丝刀敲一下就OK

网友:
黑胶真的有点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