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三星RV420加电掉电

楼主(2013-11-18):
三星RV420
故障现象:加到0.5掉电 反复
维修经过:打各个电感阻值,正常,声卡网卡外设正常,加电,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CPU的也正常,供电都正常了想了想
,既然供电都正常了,接下来就复位了,供电,时钟,复位吗,这板子是二代的,时钟也不好量,之前量复位,测试MINI
槽,PCIRST,只有1V左右,恩问题出来了,复位呗拉低了,打阻值只有26欧,哇短了,这个复位只有网卡,南桥损坏,会被拉低啊
,接下来,拔掉网卡,阻值还是短,在有就是桥了,这个复位还去了几个地方,会不会是其他地方引起的那,纠结,还是使用烧鸡
大法吧,3V果断开始烧鸡,20多O不好烧啊,摸了半天南桥微热,,吧就是南桥了,关掉电源,在打下阻值,正常了。;300多了
难道烧好了,拼吧拼吧,街上上屏加电,哇    三星的打LOGO出来了。就这样好了,哈哈       省了个南桥钱。

网友:
运气真好啊,都不用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牛B,南桥都被你烧好了>>>>

网友:
这机子稳定性有待验证 南桥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类似情况我也遇到过,只是短路的地方有区别,但都是微短,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就狠心把电压加大点,烧了几下就没任何反应了,然后打阻止居然正常了,上机一切正常,你说奇不?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少于3台了。求解释!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到低是南桥还是线路中还有其它元件呢,南桥不会烧好吧……一个月后楼主要公布好消息呀呵呵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2016-04-24):
  这机器不是有通病吗?  南桥背面的电容容易短路  楼主是不是把电容烧的断开了

网友:
PCI复位的滤波电容也有通病???

网友:
过一轮就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