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5本插电即开机电流直达1.3A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3-11-18):
        插上电源即有1.3A电流,且逐渐上涨到1.5A,主板上5个灯亮,没按开机键就上电了,cpu供电出来了,但内存上无波形,抓瞎中,求高手指点迷津,明天继续查,若修复后公布结果

网友:
修好了吗,你都没说是什么型号的机器,维修过程的描述有点简单,菜鸟无法帮忙,可能老鸟有办法

网友:
说下机子型号和具体配置,这样就更好判断些,这样的情况可以先从复位时钟方面下手,不行刷BIOS试试!能换的附件换掉试试!

网友:
描述太朦胧了   看不出来

网友A:
电流怎么个跳变啊  自动触发到0.9左右有停顿没?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刷bios,我那店老板修了好多年电脑,从来都没刷过bios,若非人为刷错和病毒,bios会出故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怎么个跳变啊  自动触发到0.9左右有停顿没?

没有停顿,直接插电就到1.2A以上,并且逐渐增加,我怎么感觉好像有某个电过流造成的啊?会是某组供电的电容有问题造成的吗?,明天仔细查电

网友:
估计不是BIOS就是桥了,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刷bios,我那店老板修了好多年电脑,从来都没刷过bios,若非人为刷错和病毒,bios ...

BIOS这是低层软件,会常出错,刷BIOS能好的 多了去了,维修还有不刷BIOS的?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停顿,直接插电就到1.2A以上,并且逐渐增加,我怎么感觉好像有某个电过流造成的啊?会是某组供电的电 ...

你  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加散热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加散热器啊

不跑码的思路吧

网友:
那本被老板给焊废了,杯具,没法修复了,焊盘掉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这是低层软件,会常出错,刷BIOS能好的 多了去了,维修还有不刷BIOS的?可能吗?

看来我得怂恿老板买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得怂恿老板买编程器啊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修机子哪有不刷BIOS的?这怎么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