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100E通电自动开机屏幕刚显示就掉电然后待机0.00几再按天关无反应

楼主(2013-11-18):
IBM X100E通电自动开机屏幕刚显示就掉电然后待机0.00几再按天关无反应,拔掉电源再接上又显示一下掉电,BIOS刷过,U1去掉也不行,然望修好过的遇到过的朋友给点思路,这机子桥都灌了胶所以也不敢随便乱动,看论坛里也有朋友修好过的,说是把保护去掉,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
这机子饿哦修到过的都是通电不显示,至于掉电,还真没遇到过,看这情况是短路保护了吧,LZ细心查下周围呢!

网友:
是呀以前也修到过两台开机无显示的,一台是北桥,另一台不开机刷BIOSOK  这台就是开机掉电,开机能看到屏幕的字

网友:
没有人修过吗。我今天也修到了

网友:
感觉明显像是保护了